自卸车前顶式液压缸是怎样伸出的?

楼主(2012-03-26):
自卸车前顶式液压缸是怎样伸出的?由大到小还是由小到大呢?油筒不是中通的吗?没有接触面积油液怎么顶?

网友:
没玩过这玩意,感觉是由小到大,大的也是油压作用在小的上,通过小的把大的给扯出来。看图也能看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大缸里是进不去油的。

网友:
给张全图好吗。。。。。。。。。。。

网友:
大的先伸出。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同样的负载(自卸车实际是变化的,但不影响这样分析),有效作用面积越大,油缸的压力越低,所以建立压力时是大的先动,到头了小的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