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臂运动结构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2-03-27):
我计划设计一款C型臂运动结构(如下图所示的运动方式),可能会用到圆弧导轨与内齿环之类的结构
有没有人接触过这类的设计呀,给些指导意见。

精度跳动与偏摆精度约为0.05mm

C型臂运动

C型臂运动

该设备的半径为700mm,约为90°的R弧,小车在C型臂上的运动速度为1度/秒(暂定,应该不会太快),负载重量约为5kg。
感谢mixin0756的提醒!

楼主:
我的这个图片是GIF的,怎么让他运动起来呀?

游客

网友:
已经动起来啦。

网友:
這個還真沒見過,只見過Thk上的環形導軌

楼主:
是,THK上有HCR型的R型导轨,这是他的规格,但是对于这种结构的使用与运动等的结构就没有其他材料了,拜托坛子里的朋友们给出出主意

THK HCR 圆弧导轨.pdf

楼主:
如果光是过山车就好了,可是还要有精度的过山车,运动定位精度也要在0.05mm

网友:
可以在接触面用轴承的方式连接,行不

楼主:
可以,但用轴承怎么进行固定,如何保证精度呢?

网友:
说实话我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机构,我想说一下我的舆论,此类机构使用滑块采用线与滑轨面的接触,就是将滑块设计成卡扣式的,滑轨上只要一处与导轨接触,滑轨的外部限位,放置滑块转动,

楼主:
这样的摩擦会不会大呢?那就需要在滑轨表面涂抹润滑油层吧?

网友:
HIWIN也有这样的导轨
不过有一个最小半径限制

楼主:
我这个大约要500mm~700mm之间的半径

网友:
说的太宽泛啦,让人无法下手

游客

网友:
我对弧形导轨传动,不是很清楚。请问我应该补充哪方面的要求?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5丝的话最好滑块和轨道一刀加工出来··要不然放滚珠间隙都不止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THK的资料里有环形导轨

网友:
LZ只提出精度还不够,应该有半径、长度、运动速度、滑动体的重量等参数。

游客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我已经把相关参数补充上了,谢谢!

网友:
我估计,你是搞X光机的,建议你到各大医院找X光机维修的技师,带你看一看各种名牌机的结构特点与具体结构,增加一些感性认识,了解一下,哪一种结构实用美观,可靠性高;维护简单快捷?噪音哪个小?关键要看滑台上坡吃力时的噪音大小,还有就是各种机构的加工成本哪个更合适你的要求。如果你从机构来构思,这样纸上谈兵,距离实践还差的太远,要想设计,会有较大的难度。设计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首先继承过去的成熟的技术,再努力一下“探高”,有所突破。通常,设计就是解决一个或是几个所谓的关键问题,特别是要比前人的设计有所突破。比如,你的设计要求,可以找从事直线电机的人员讨论一下你的要求的成本是否满足你的要求?虽然成本高,但是有特色,外观美观。另外用大圆弧上安装弧形齿条,滑动台上安装伺服电机加减速器,驱动齿轮转动与固定在圆弧导轨的弧形齿条相啮合。在几个机构都可以解决问题时,我选优先择的是可靠性高、外形美、维护简单维修快的那种。

楼主:
谢谢yumin的指点,我通过专利检索了一些结构其中一些结构可以参考

网友:
这样的轨迹,最好设计成连杆机构,比较好

网友:
毕业设计-悬吊式C型臂X射线机设计
taodocs.com/p-158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