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6140走刀箱进水

楼主(2012-03-27):
因加工长轴类大直径工件用切削液,有两个班次切削液就漫过走刀箱的油窗。是所有机床都这样还是技术问题?有没有好办法不让水溜进去。

网友:
沈阳的车床一般都这样,不过基本不影响使用,隔一段时间排一次水,加一点机油好了

楼主:
我现在知道不止沈阳的,云南的,还有其他的一个通病。机床厂应该把这个进水的问题研究解决了。虽说不影响使用,但也是技术问题。

网友:
第一,这问题真不好解决,第二,厂家也不想解决,你的机器总是不坏,他们不是卖不出去了吗?我们搞维修的还靠什么吃饭?

网友:
楼上的讲的很合乎现在机械行业的状况

网友:
不应该叫走刀箱,叫溜板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