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不易变形!

楼主(2012-03-27):
Q235A,不规则三角形截面,860长。若加工的话,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扭曲等变形

网友:
o(∩_∩)o...还真是个简单的头疼问题。。

网友:
这个我有一招,取决于你愿意花多少钱解决。
材料不是有色金属吧?
可以确保无变形。

网友:
先搞热处理吧
然后再加工
然后再做热处理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如果是钢件
应该是粗加工时6处尺寸留一段直边台阶面
调质后
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