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式铣床刀柄晃动

楼主(2012-03-27):
最近数控立式铣床刀柄晃动开始晃动,一开始认为是刀柄的问题,就把每把刀具都挨个查看了一下,确定应该是抓刀的机构有问题。于是请维修机床人开始给维修,整了半天把抓刀的轴给拿下来了,发现有一螺母松动。于是紧固完螺母,从新回装,这次是连刀具都装不上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在 拉 抓 哪 垫 个 垫 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拉 抓 哪 垫 个 垫 片

垫片加了,加个2.4的可以的可以装上刀,就是刀具晃动。加个2.2的就装不上了。纠结。

网友:
是不是弹簧片的事

网友B:
换新的弹簧片了,要不试一下每组弹簧数减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弹簧片了,要不试一下每组弹簧数减少一个。

弹簧片已全部更换新的,刀具还是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簧片已全部更换新的,刀具还是晃动

有没试过把每组的弹簧数量减少一个试下了?这样组数相对就多了,应该拉的会比较紧点。

游客

网友:
弹簧减少拉力会大?不懂。

网友:
调打刀缸。·····································

网友:
将压住那组碟型弹簧的螺母向下紧几圈至合适为止。(注意不光是顶端的那个螺母,有些机床还有个大螺母也要检查,弹簧就从那螺母中间穿出来的。)

网友(2012-09-15):
你压住那组碟型弹簧的螺母没有调整好

网友:
不太清楚...过来学习下

网友(2015-03-31):
应该是弹簧片的问题吧

网友:
先测拉钉的拉力,没有问题的话看一下主轴孔锥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