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差速器行星轴的无轴向运动

楼主(2012-03-27):
求教 这种2个行星轮的差速器  2个行星轮靠一根光轴连接 光轴右端有一销轴 连接到差速器壳体保证光轴与壳体没有周向运动 如图  但怎么保证光轴没有轴向运动呢 一直想不明白  嘻嘻

网友A:
轴是自由的,行架(6孔的球)本身限制了锥齿轮的后退位置。前进位置由太阳轮之间的距离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是自由的,行架(6孔的球)本身限制了锥齿轮的后退位置。前进位置由太阳轮之间的距离保证。

那 行星轴没有轴向窜动么

网友:
轴自己的蹿动?有吗?没哪个零件说能给它提供轴向力啊。它怎么窜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