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图纸上5毫米的槽如何加工效率最高

楼主(2012-03-27):
此产品厚的30毫米
量产1000件
5毫米的槽用什么机器加工效率最高?
M14的内牙除了用摇臂钻
还有其他高效率的方法吗?

网友A:
上加工中心吧,一次装夹把螺纹和槽都加工出来。螺纹用丝锥加工可以了。槽的话可以用装刀片的锯片式铣刀加工。但是这个锯片铣刀直径比较大了,要确认好BT40的立加是否能安装这么大直径的刀具(BT50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一次可以装夹好多的。

网友(点评):
汗,老眼昏花看漏了,BT40可以装的。刀具没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加工中心吧,一次装夹把螺纹和槽都加工出来。螺纹用丝锥加工可以了。槽的话可以用装刀片的锯片式铣刀加工 ...

我们倒是有加工中心
但是只能钻孔不能攻牙
还有用盘铣刀切削是会不会震动很大

游客

网友:
刚性攻丝国产的做得好像不太好。
加工中心不能攻螺纹?为什么?这个螺纹又不大。铣槽都会有些震动,这个还好,关键是机床功率够不够。

网友:
卧铣锯断
先做好带螺纹的沉头孔再锯断。反正不带螺纹的孔比较粗。

网友:
卧铣锯开.再用加工中心,钻孔功牙

网友:
25*12的台和5mm的槽用组合刀具,卧铣一次完成。甚至边上的圆角都可以。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了?一图纸来讲要求不是很高,要是钢件快走丝以14孔组合加工,应该是不错的选择,钢件要是用铣加工毛刺很大,给下道工序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

网友:
在普通铣床加工比较好。先做平行孔。在做m14螺纹孔。锯片铣刀切断。也可考虑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