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工中心加工有机玻璃板,新老板给第一个活

楼主(2012-03-27):
  来到新的公司里,老板给我的第一个活是编程用加工中心加工有机玻璃板。一个圆板子上铣十个50X40高3的台阶。下板3毫米厚,底部留50丝不加工。材料就是废料6毫米厚,勉强能容纳下10个这样的产品,算算间距和刀宽就没有多少装夹的余量了。
  本来一位很好做的。结果做时才发现真的很不好弄。
  1、有机板脆,进给量不能像切削PA板那么的快而且每刀下刀深度也不能太多。
  2、板子轻,一不小心就飞了。装夹时有的地方还翘起来,加工深度不好保证。
  3、我留50丝余量等加工完后老板说直接掰掉就可以了。结果我掰开第一下就把一个产品掰成两半了。因为脆所以要小心。最后是拿钢锯锯断的。锯完后还要在砂轮上刃磨。

  大家见过的有机玻璃板加工多数是在亚克力雕刻机上雕刻点花纹图案之类的。我今天遇到的可是加工产品的活。最后10个产品加工完了,一个报废(震动大边缘损坏),一个掰废。其它的台阶表面光洁度没有保证。高度也没有保证。
  真一个惨字了得。
  大家交流下经验吧!

网友A:
这活不是人干的,在有机玻璃上面打孔都要把钻头刃口磨钝的!

网友:
我没加工过求解
帮助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活不是人干的,在有机玻璃上面打孔都要把钻头刃口磨钝的!

还好我接的活不是在有机玻璃上钻孔的。不然自己又凉了@

网友:
无语这还不好加工 把工件用双面胶粘好干  又快又好 还不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工件沾到工作台上  用502就可以   在用高速轻切削加工  就可以了

怎么拿下来?粘不牢会飞的,粘牢了拿不下来。要求表面没有划痕。

网友:
也就是切削参数没有设置好的问题。

网友:
难度大,得细心操作,上面高手说的用胶粘不错,

网友:
加工留0.05mm就好了,不要留那么多。

网友:
量大的话,做个专用吸盘。。。。。。

网友:
这用加工中心加工,真是大财小用了,而且,像楼主那样,还不一定能加工好

网友(2012-06-26):
我就用的真空吸盘,效果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C:
以前用压板压着加工,费时,尺寸不好保证。现在用真空吸盘,用时少,尺寸准确。

网友(点评):
这个真妙

网友(点评):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加工玻璃用吸盘呀

网友(2012-09-13):
原来有这么好的招

网友:
这事还真没见过

网友D:
还说切削参数的问题,我最近也加工有机玻璃了,没你们说的那么难加工啊,我也是试着选的切削参数,呵呵

网友(2012-10-22):
我们这也是留0.5这样,孔的话定个位,用钻床,做这个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说切削参数的问题,我最近也加工有机玻璃了,没你们说的那么难加工啊,我也是试着选的切削参数,呵呵

既然你们加工这个很容易,那就把切削参数说一下呗!让我们一起跟着学习学习啊

网友(2013-11-01):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压板压着加工,费时,尺寸不好保证。现在用真空吸盘,用时少,尺寸准确。

你好,你那密封垫用的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做有机玻璃个人浅见最好用白钢铣刀(刀具要锋利)转速、走刀不要太快,吃刀量可以大切削液加机油。

网友:
有机玻璃板貌似都在精雕机上做的.

网友:
钻头的背角小一点

网友(2015-07-07):
抽真空,吸着做,粗精修,底面留0.15-0.2mm

网友:
试试吸真空的工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