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接熔深,社友们帮看一下

楼主(2012-03-27):
这是一个熔深试验的图片,麻烦各位帮忙看一上,这个熔深如何?

感谢 !

网友:
焊接质量好像不怎么样

网友:
好像焊接电流太小,熔合较差。。。。。。。

楼主:
我们公司的熔深要求是15%以上,这个一侧好象没有熔合是吧?

网友:
不好, 看这图片焊道成型系数差,如果打分话可能没分

网友:
这个是不合格的,横板未融合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很好的贴子,学习了!这是一个熔深试验的图片,麻烦各位帮忙看一上,这个熔深如何?

网友:
看不去不怎么样啊。

网友:
下面那个板几乎没有溶升哦  板厚是多少?

网友:
其中一块板好像无熔深

网友:
应该属于母材搭接焊接吧,用的什么焊接方法啊  气保焊吗?焊接参数选择的不合理,电流小了,3MM的碳钢用180左右的电流应该可以。另外焊工操作不规范,焊枪的角度不正确。

网友(2012-05-02):
后面还有那么明显的缝隙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下面这块板完全看不出融合的迹象,上面那块板得打磨以后才能看有没有融

网友:
一塌糊涂,你们厂的检验员没有给判假焊吗?

网友:
焊接质量很差!不合格品!!

网友:
好像没焊住呀

网友:
什么焊接方法啊?

网友:
学习一下.!!!!看上去焊接电流小融合不够

网友:
假焊吧,就象堆在一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