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设计、制造一个反应器,材料问题

楼主(2012-03-27):
需要设计、制造一个反应器,近乎长方体,L6.6m×W1.2m×H1.3m,需要密封,里面有两根长6米的轴。反应器内部温度在600-700℃。

面临困难:

1)箱体的热变形;2)轴的热变形;3)风箱与壳体的密封;4)轴的密封。

网友A:
不是什么有难度的事情,设计制造都没有难点,

你先说你是做什么用? 流化床反应器?高温聚合床反应器?

假如必须控制壁温到700度,就必须用镍基合金,假如不控制壁温,对壁温没有要求,就一般不锈钢就可以,

做双层结构,不控制壁温可以内填充,控制壁温就不填充,做高温充气,并外保温,

轴不是问题,可以水冷,没有问题,密封就更不是问题,高温可以磁密封,高温风机就这么玩,

大箱体,控制变形,一个是提高刚度,一个是减小刚度,都可以合理控制变形,减小刚度可以采用双层外蜂窝,或内外蜂窝,都可以,

化工线常用这类东西,东西本身不复杂,设计比较麻烦,所以设计,制造费用高昂,

网友B:
这是一个较系统性的问题,可以考虑设置衬里。用耐高温陶纤密封,轴选用合金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有难度的事情,设计制造都没有难点,

你先说你是做什么用? 流化床反应器?高温聚合床反应器?
 ...

谢谢大侠的指点,我差不多已经理解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较系统性的问题,可以考虑设置衬里。用耐高温陶纤密封,轴选用合金钢

多谢大侠的帮助,呵呵了,小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