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5的丝锥怎么加工M3的螺纹?请教

楼主(2012-03-27):
请问高手,用2.5的丝锥怎么加工M3的螺纹?
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不过非常抱歉的是我弄错了。

丝锥是M3的牙,只是把外形做小,我量了下就以为是2.5的,非常抱歉我粗心。
现在就是要拿这把外形是2.5而牙是M3的丝锥,当铣刀用来铣M3的螺纹孔,不知道这样解释大家能明白?
我现在就是不会编写这段程序,但愿高手能帮忙。

谢谢。

网友(点评):
外径小了,就是丝锥牙高不够了。做不出来的。一般铣螺纹,牙高都要比你要加工的大,否则会蹭小径,牙会坏的!!

网友:
M2.5的丝锥应该加工不出M3的螺纹。除非...
说一个比较幼稚的假设,先攻出M2.5的螺纹,再用滚压的方法滚出M3的螺纹。带J字头的航空螺纹就是需要滚压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加工出来的呢?
楼下解答...

网友(点评):
果然非常幼稚

网友:
螺距不同,螺纹高度就不同,怎么可能加工得出来?

游客

网友:
不指定螺距的话一般默认为国标吧。
你说那个是国标推荐螺距,而非国标只有唯一螺距。
从国标而来,国标M2.5的螺距是0.45;M3的螺距是0.5。
螺距不同?从何而来?

网友:
利用热胀冷缩原理

网友(点评):
你是人才

网友:
我来看看 谁能解决。。。

网友:
没听说过,不知道放电能不能打得出来

网友:
呵呵呵,那个不叫铣,那是一个攻丝过程,,NC里面有专门的攻丝程序的,呵呵

网友:
攻丝就直接攻啊,怎么?是高速同步进给?

网友:
不可能的。小心绷断。安全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应该是铣螺纹,要用螺纹铣刀,但你的直径这么小,只能用丝锥攻,你这个加工不出来。

网友:
加工不了!再去买根M3的丝锥就搞定啦!

网友(2013-01-01):
加工中心用G84指令可以加工  M3S100   G84Z-10. R2. F50.

网友:
感觉,好很有意思, 为什么非得用M2.5功M3的呢  买一个M3的丝锥就可以了,相信每个厂子不会差这点钱的吧。8 _3 e" w) \1 N/ }. R
要单纯钻牛角尖,感觉也无意,螺距也不一样的

网友(2015-06-29):
牙高不够   不好加工吧

网友:
不会没有M3的丝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