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图纸右下角的粗糙度和那个负0.3,负0.5的标注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7):
弱弱的问一句,图纸右下角的粗糙度和那个负0.3,负0.5的标注各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这种标法真还没见过,-0.3~-0.5是不是倒角C0.3~C0.5啊, 等高手解答.

游客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一个是倒角,一个是粗糙度。右下角明明有粗糙度对照的啊,仔细看看吧。

网友(点评):
倒角0.3~0.5,粗糙度Ra6.3。

网友(点评):
这是哪国标准啊

网友(点评):
德国标准就是这样,欧洲不少国家的都是这样。

网友:
没见过这种标注,看着像个坐标,难道是倒角一条边3,另一条边5?

网友:
同类型的标注以前有人问过,不知道后续如何,仔细找找吧

网友:
真没见过这种标注。

网友:
分成两部分看             20 到 30000 字节

网友:
这个好像是德国国标的一种标法,网上查找一下相关资料看看有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等回复。。。。。。。。。。。。。。

找到了。。。。。。。。。。。。。。

网友(点评):
贴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

还是这位朋友比较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这位朋友比较用心

{:soso__7097954154129964041_1:}O(∩_∩)O谢谢夸奖。

网友:
我只能说设计出这样的机构的人才牛呢,真的是纸上谈兵啊,不考虑一下如何加工,加工成本多少。不会是先剖开,加工好之后再焊起来的吧

网友:
呵呵,这种标注很少见。。。。。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是德国国标的一种标法,网上查找一下相关资料看看有木有

网友(2012-09-18):
这种标注还真是没见过、、

网友:
看最新的国标吧。粗糙度,倒角等与2005年以前有一些不同

网友(2013-05-02):
没见过,不是中国的图纸标注方式吧

网友:
有没有更好的回答呢

网友:
外边缘无毛刺,尺寸范围-0.3至-0.5,内凹形状任意。

网友:
不知道后续如何

网友:
对的,是倒角。

网友(2014-10-08):
不是倒角 指的是毛边方向

网友:
是C0.3×C0.5的倒角标注吧?

网友:
好像是表示圆角,负号表示去掉尖角圆角过渡R0.3~0.5,正号表示增加圆角过渡

网友D(2015-06-16):
在网上找了下,一起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标法真还没见过,-0.3~-0.5是不是倒角C0.3~C0.5啊, 等高手解答.

其实没有限定一定是倒角,圆角也行,也就是倒钝。车制件0.5,磨加工0.3。内角要清角。国外的特别是欧洲的很多图纸都这样,不能忽略了。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倒角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找了下,一起学学

学习了,谢谢。顺带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关于机械加工方面的微信号。主要是技术研究,和工艺研究的。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这角钝化0.3 到0.5  不管倒角也好。圆角也好。锉刀锉也好。反正就是不能是尖角但又损得不太利害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2016-02-17):
谢谢啊  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网上找了下,一起学学

谢谢,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标法真还没见过,-0.3~-0.5是不是倒角C0.3~C0.5啊, 等高手解答.

应该是吧  不然也不能是焊脚啊  只能是倒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