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夹头圆锥孔,求助

楼主(2012-03-27):
现有一钻夹头0.3-4mm,圆锥孔为JT0,要加工一锥度轴与之配合,机械方法使两个件紧固即可。
请问,这个锥度轴的加工有什么特殊要求么?其上需要加工出的贾格圆锥面有什么特殊的指标?
现查得JT0圆锥孔大端6.35mm,小端5.082mm。

万分感谢。

网友A:
40Gr 调治  就 可以了 建意两顶尖 半精车后 上磨床  工具磨  这样做出来的才能同心  反则做出来的东西 误差很大

网友B:
这事我十多年前干过,车锥度时多车过一个圆柱,然后倒角切断,夹紧在圆柱上就可以了。圆柱和锥度基本同心的。这么小的夹头,45钢不调质影响不大。当然我那个是临时应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Gr 调治  就 可以了 建意两顶尖 半精车后 上磨床  工具磨  这样做出来的才能同心  反则做出来的东西 误差 ...

嗯,多谢指点我这个新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我十多年前干过,车锥度时多车过一个圆柱,然后倒角切断,夹紧在圆柱上就可以了。圆柱和锥度基本同心的 ...

我这个小轴倒是不急。多谢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2022-05-17):
车锥度时多车过一个圆柱

网友:
其实现成的钻夹头锥柄很多,标准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