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 铰孔怎么铰

楼主(2012-03-27):
我有一个产品45号刚要求碎火后硬度45度 孔大3.1深40精度是0.005 我想在碎火前粗铰 碎火后精铰 可不可以达到要求 余量留多少合适 还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 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依據你的加工精度,建議留餘量0.05-0.1進行精絞孔。

游客

网友:
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A:
同意楼上意见,不过以前没干过这个。不知道淬火对这么小的孔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意见,不过以前没干过这个。不知道淬火对这么小的孔会有什么影响

你这句话问的,你去理解下淬火的概念。。。。

网友:
淬火45度后用嘛铰刀
留2丝加工量研磨

网友:
留余量,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