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7120E/H平面磨床主轴轴承坏掉要拆卸,拆不掉啊

楼主(2012-03-27):
杭州7120E/H平面磨床主轴轴承坏掉要拆卸,是从转子这边拆吗?现在转子紧,拆不掉!求高手指点!

网友:
拆下主轴末端风扇,用套管套在风扇轴颈上,敲击套管,靠冲力退下转子(转子内孔为锥面)。

游客

网友:
敲击不行啊?不敢大力敲,怕破坏平衡,把轴已拿下来了。

网友:
学习一下,是不是这样拆的

网友:
是前轴承还是后轴承呀?哪种结构的?说清楚一点。

游客

网友:
可以大力敲吗?
都坏了,后边的已拆下来了。前面还有两组。

网友:
哈哈,不是你们那样拆的。前面砂轮拆掉,法兰拆掉,主轴外面底下有个颗紧定螺丝拿下,再从后面把6颗螺丝拆下,就可以整个拿下来了,整个过程不会超过20份钟的。如果还是不懂请看一下杭州磨床配件网。来电咨询。

游客

网友:
您的QQ号吗?我是咸阳的,是你们的客户,有近40台吧。

网友(2014-03-16):
我的QQ631052097欢迎各位有平面磨床类技术需求的请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