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损坏,请求专家指导

楼主(2012-03-27):
各位专家,请求大家给予指导:

     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35件高压传感器密封圈损坏的事件陆续发生,之前调查没有找到原因。对策已经做了3次。但是没有效果。请看附件。
很着急!!!
请专家们给予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A:
密封件是O形圈,用在螺纹根部,使用方式为螺母旋转压紧。
错误的密封件,错误的安装方法。
低压时马马虎虎。用在高压工况,不损坏是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封件是O形圈,用在螺纹根部,使用方式为螺母旋转压紧。
错误的密封件,错误的安装方法。
低压时马马虎虎 ...

这种安装方式在我们这也有,但从标准手册上是查不到的,O型圈径向密封标准的应该是卡在槽中,内径、外径尺寸都有标准可查,楼主可以量一下是不是符合标准。
也想问一下伏枥前辈,这种安装方式虽然在标准手册上没有,但感觉如果安装到位,应该也能封住吧?
看楼主的图,完全是安装时就出现了问题,O型圈都压扁了

网友:
换紫铜垫圈,万无一失!

网友(点评):
就这方法好

网友:
换组合垫呢 ?

网友:
从装配结构看,选用O型密封圈是错误的,旋转挤压式会造成密封圈移动挤伤。该结构用紫铜垫或组合密封垫应该好些。

网友:
楼主 上面的兄弟说对了 O型圈  要是没有槽的话 压紧的时候就会挤压变形损坏了 我推荐你用 聚四氟乙烯垫片 市场上应该有适合你设备的那种小的 四氟垫

网友:
密封圈遭旋转挤坏

楼主:
有办法解决吗?
发生后有对密封圈上涂抹润滑油,但是还是发生。我们有三家公司生产,都是兄弟厂,所用的零件都是同一家生产的。其他两家没有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专家们。

楼主:
因为是日本设计的,一时半会是不能更改的。所用只能做对策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涂黄油,我们以前装配也有过这样现象。

网友:
单纯从密封效果上来看,晚辈以为使用紫铜垫圈较好,从经济角度考虑,使用组合垫应该可以节省成本,对于高压传感器,不适宜使用聚四氟乙烯材料,这只是个人意见,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前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