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压主轴,静压主轴和动静压主轴,请教

楼主(2012-03-27):
  有哪位高手清楚动压主轴,静压主轴和动静压主轴的吗?

拿静压主轴示例:直径120mm的主轴,一个轴瓦和主轴的接触面积是多少?分四个静压腔的话每个压力腔接触面积应该是多少?

配合间隙应该是多少,设计的静压压力是多少等等?

补充内容 (2012-3-28 20:53):
有液力专家给解答一下吗?比如说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为什么动压主轴轴瓦不是圆的而是梅花状的呢?契角液力如何形成的呢?

补充内容 (2012-3-28 20:53):
有液力专家给解答一下吗?比如说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为什么动压主轴轴瓦不是圆的而是梅花状的呢?契角液力如何形成的呢?

补充内容 (2012-3-28 20:53):
有液力专家给解答一下吗?比如说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为什么动压主轴轴瓦不是圆的而是梅花状的呢?契角液力如何形成的呢?

补充内容 (2012-3-28 20:53):
有液力专家给解答一下吗?比如说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为什么动压主轴轴瓦不是圆的而是梅花状的呢?契角液力如何形成的呢?

补充内容 (2012-3-28 20:53):
有液力专家给解答一下吗?比如说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为什么动压主轴轴瓦不是圆的而是梅花状的呢?契角液力如何形成的呢?

网友:
主轴旋转后,才能够建立压力(油膜)的,是动压轴承。
用油泵输入,不需要主轴旋转,就能够i建立压力(油膜)的,是静压轴承。
动静压主轴的间隙是差不多的。
接触面积当然越多越好,压力一般1.5就够了。
这里只是简单说说,还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游客

网友:
不错啊

楼主:
有液力专家给解答一下吗?比如说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为什么动压主轴轴瓦不是圆的而是梅花状的呢?契角液力如何形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液力专家给解答一下吗?比如说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为什么动压主轴轴瓦不是圆的而是 ...

我不是专家,稍微懂一点,错了勿怪!!!

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
一般不会的,基本差不多,看使用场合而定。

动压主轴轴瓦不是圆的而是梅花状的呢?
你说的梅花状的是5片轴瓦的。
也有两片的,如曲轴轴瓦。
不是固定的。

契角液力如何形成的呢?
简单的说是由于主轴旋转形成的。
主轴转速增大,轴颈表面的圆周速度相应增大,带入契形空间的油量也逐渐增多,形成动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专家,稍微懂一点,错了勿怪!!!

动压主轴间隙为什么比动静压主轴间隙大呢?

        感谢讨论。 其实什么原因我搞不懂,不过呢我对三种主轴都拆卸过。我一直从事轧辊磨床制造和修理。同样是轧辊磨床,日本和意大利产的磨床用的是纯静压结构的主轴,主轴直径在150左右,装配间隙0.12+0.005。赫克里斯磨床和瓦德里希磨床源同出一个制造商,但赫克里斯主轴属纯动压主轴(主轴直径在150左右),间隙在0.095+0.005,而瓦德里希主轴属动静压主轴(主轴直径在120左右),间隙在0.065+0.005.
                    三种主轴液压油同用46#液压油。且压力要求也不一样。虽然我能知道三种主轴的安装装配要求,压力流量要求等,但就是不明白三种主轴液力运动及设计基本。按老师傅的话说液压油最强油膜刚性是0.03~0.04,但为什么静压主轴间隙会这么大。

网友(2012-05-28):
静压主轴与动压主轴直径的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于轴能不能动呢?我们生产主轴,我做销售不是很懂

网友(2018-02-05):
楼主啊,你问的这些都是厂家吃饭的家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讨论。 其实什么原因我搞不懂,不过呢我对三种主轴都拆卸过。我一直从事轧辊磨床制造和修理 ...

静压主轴配合间隙设计,油膜承载能力只是一方面,还要考虑加工精度要求、装配要求、维护要求、系统容错能力要求(比如油的清洁度降低),间隙设计较大对这些问题是有利的;同时,静压主轴也常常不是一个工作油腔,常常是分区的,这样有利于受力分布和系统稳定。

网友(2018-06-08):
国内做静压主轴的应该还没有可以建模并计算的公司

网友(2018-09-19):
据说北航的动静压主轴不错,可以和他们的老师交流下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液体静压动静压轴承设计使用手册》。

网友(2021-11-02):
专家级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