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螺纹配合》的两个杆子,旋好,发现外圆有点偏,不同轴

楼主(2012-03-27):
《内外螺纹配合》的两个杆子,旋好,发现外圆有点偏,不同轴。高手进来看看。

 师傅们指点下,就是我们厂有2种外圆磨磨好的外径12MM的2个45号钢的杆子,要求2个活塞杆接起来,打同轴度不少于0.3MM跳动。一个是头部是外螺纹M8的总长260MM的杆子《在数控上车的用两顶尖车的》,一个是头部是内螺纹M8的总长200MM的杆子《孔在数控三爪搪正夹住车到7.4MM大,在在数控用挤牙丝攻攻丝》。

当2个杆子螺纹旋在一起,有跳动不到0.3MM就可以。一般数控三爪搪正不跳动,一般2个杆子旋在一起打表跳动0.15MM--0.25MM。请教下还有什么方法2个螺纹旋在一起打跳动,跳动小点。就是螺纹内控M8不好挑螺纹,我们老板说,挤牙丝攻攻的精度高点,我想可以用别的方法代替吗?

跪求!~~~~~~~~~~~~~~

网友:
单靠螺纹连接是保证不了同轴的 再接头处加台阶 或锥度配合

楼主:
老板以前他说试过,试过不行台阶和锥度,我想有时间自己试试可以不可以。

网友A:
接头处加台阶 或锥度配合  先留余量 连好再精车  或磨  再分开 装配时一一对应

楼主:
我们老板说了,就是你每次拆了,在装起来,都不能变,0.3MM。

楼主:
高手快进来,帮忙解决下呀,求解呀!~~~~~~~~~~有出现过这样问题的朋友,帮忙说下,动动你的贵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头处加台阶 或锥度配合  先留余量 连好再精车  或磨  再分开 装配时一一对应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想反复拆卸后能保证装配精度,在螺纹旋合部分前加一个精度比较高的轴孔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