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双顶尖加工

楼主(2012-03-27):
今天用双顶尖金加工,主轴锥孔里用固定顶尖尾座用活顶尖做出来跳动达10几丝,尾座用固定顶尖做两个工件就烧掉了,请教各位大侠给点建议。。轴要求调动5丝之内,外圆18-25.加工余量0.6MM.顶尖上也加了耐高温牛油....如果尾座用活顶尖能达到要求吗?用什么活顶尖?

网友:
我们厂也有用两顶尖的车杆子,一般主轴的顶尖不可以有跳动的 。
《1.我们是用三爪夹了个顶尖,我用百分表打跳动是0.01丝,如果偏了你就轻轻的敲下在夹紧三爪》。
《2.用百分表打尾坐跳动有两种《1种是尾坐自转跳动,1种是主轴和尾坐的同轴度》。
 你要保证主轴和尾坐的同轴度,就用百分表吸在主轴上,用手转动主轴打尾坐一圈。我说的一般不够详细你在留言。

游客

网友:
谢谢啊。很详细了。。

网友:
尾座顶尖用硬质合金的  转速不能太高 不能顶太紧  具体要根据工件的长度  或重量凭经验来调

网友:
主轴卡爪上夹一料棒,车一死顶尖,这样可以得出与主轴同心的死顶尖,尾架端如果选用死顶,建议使用硬质合金的,注意事项楼上已经说了, 你还可以接一冷却分管到尾架死顶上冷却/如果选用活顶尖,挑质量好点的,应该能达到要求,再不济的话,留点余量,外园磨走一下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楼主:
我换了个新活顶尖,但是跳动还有7到8丝,想让厂里买个好的活顶尖,各位大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比如买什么结构的活顶尖?还有什么牌子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