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材料 怎么车 ?

楼主(2012-03-27):
求教 各位 有经验的大神 看看这个怎么车 我今天下午车了一个 锥度和 C0.7的倒角 都蹦了 一块一块的掉落 我用的 每刀吃了 0.3MM F0.2 S1000  材料是 碳材料

网友A:
我以前车过粉笔,铅笔,很粗的那种,刀尖做出来,速度最快,但别烧起来了,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车过粉笔,铅笔,很粗的那种,刀尖做出来,速度最快,但别烧起来了,这样试试

我用的 就是 0.2 的精车刀 和 0.8的粗车刀而已 用中刀 看看能不能把 进给 转速 修改 达到预期的效果呢 ?

网友A:
进给从慢到快调试,不行的话搞个小电机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从慢到快调试,不行的话搞个小电机磨头

  嗯 明天试试。。谢谢啦

网友B:
貌似用金刚石刀具比较好,铣刀的话可以用金刚石涂层的。

网友C:
吃刀少,多走几次,此料脆,刀锋利,刀背要大,好排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刀少,多走几次,此料脆,刀锋利,刀背要大,好排料

进给 慢么
还有转速什么的 怎么整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用金刚石刀具比较好,铣刀的话可以用金刚石涂层的。

先谢谢您的回答  就想问问 用R0.2的车刀 这个怎么干

游客

网友:
进给降低到f0.1;转速上增加到s2000;切深试试0.15。你的刀尖能不能再小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的回答  就想问问 用R0.2的车刀 这个怎么干

我明天去找找 看还有没有 小点的 R车刀

网友(2016-01-16):
用无应力固定冰冻盘固定,不用再担心材料崩碎的情况

网友:
这东西建议使用手磨白钢刀,前角30度,后角15度,副后角15度,刀尖倒棱0.01~0.03,刀尖圆弧也控制在0.03以下。合金刀如果能磨这么锋利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磨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