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大小怎么分?就像数车6140,,6150类似的分类

楼主(2012-03-27):
加工中心大小怎么分?就像数车6140,,6150类似的分类

网友:
每个数控厂家定X、Y、Z轴尺寸好像都不大相同,有的型号按713、714、715……来定。

网友:
  一般说台湾机 650  850   1060   1370   1600 ....    还有   40  65  85...(见过日本森精机还有蚌埠一机这样分)         还有叫 713    714   715...  。 好像还有,临时想不起来了。主要还是看丝杆行程

网友:
国家标准按713、714、715、716、718等分,
龙门按工作台长宽分的。

网友:
有的按X轴的行程来做的。

网友A:
通用加工中心型号按工作台面宽度分,主参数代表宽度的1/100,比如“XH714”表示立式加工中心,工作台宽400mm。也有的以X、Y向行程来分,比如“VMC850”表示立式加工中心,X向行程800mm,Y向行程5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用加工中心型号按工作台面宽度分,主参数代表宽度的1/100,比如“XH714”表示立式加工中心,工作台宽400m ...

谢谢  没统一的啊  太乱了

网友:
通常是根据几何轴的行程来分的,通过型号可以大体知道机床的行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