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夯机如何减小接地比压?

楼主(2012-03-27):
这样一台设备怎样减小接地比压啊?社区的前辈们   请指教
   想过把履带两边在加折叠式履带,可是禁不起打强夯是的冲击啊
  想过在俩行走架中间加步履式减压舱,可是成本算下来要加20万左右。
 老板一句话,把接地比压降到0.04以下,现在是0.065左右,(因为很多工况现在是会陷下去,国内的解决方法是铺钢板)。增加成本小于十万。
想破了脑壳啊。国内的设备一般接地比压都在0.065左右,利勃海尔的设备有很不错的方案,可是国内的厂家基本承受不起这样的价格。

网友:
楼主,看来你对强夯机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只能告诉你不要误入歧途,这个东西没用。

游客

网友:
我不是三一的,你可以加我Q探讨一下强夯机,我以前见过强夯机,108285771
版主 你是三一的还是?怎么这么了解啊????
这么说你是上骐重工的啊,我说呢前段时间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和三一类似的强夯机呢。
老板也是去年才接触重工的,所以说一句话都是有些放卫星的感觉。
版主 你这么了解强夯机啊 一看设备还猜出我是哪个公司的,是的前年和去年下半年在那,现在出来在江苏的一家重工公司,出来一款自由落体的强夯机,和三一的差不多,就是这台自由落体的要减小接地比压。
原来楼主是杭重的,哈哈。
强夯机肯定是有用的,你出的三个机型都是什么型号的?
版主是说强夯机没用 还是减小接地比压的的方案没用 做强夯机有两年时间了 出了3个强夯机机型

网友:
看来敢兴趣的人少啊。

游客

网友:
哈哈···做强夯机的厂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