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振动测量仪中如何对加载机构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2012-03-27):
  轴承振动测量仪中,轴承套在主轴芯轴上,然后主轴带动轴承内圈旋转,因此必须对轴承的外圈施加一定的加载力,以防止旋转过程轴承出现跳动,但是又不能出现轴承外圈的磨损,因此,我想请问下,如何对轴承的加载机构上加载力大小的受力分析控制?

网友(2020-05-16):
是在非旋转部件上测量振动的话,是测量轴承座吧' ?- r, e4 V: K) P

网友:
对你问题不是很懂,但是BVT的加载装置有刻度,根据国标GB/T24610.2规定的载荷值设定就可以,S0910有点难度,只能根据弹簧和螺纹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