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淬火刚铁削拉毛表面粗糙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27):
材料45#淬火刚 硬度40
车内孔有遇到铁削缠刀
碎卷屑挤表面  刮花  粗糙度底下
 如何处理   有人指点下吗    本人初学者!希望各位帮帮忙

网友:
内孔孔径多大?我们厂做这种产品一般都用机夹刀、合金刀杆,留三、四十丝余量精车。

网友(2012-08-27):
一般淬火以后建议用内孔磨车,可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
刀具问题

网友:
刀和转速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也好帮你分析啊,要不就像二楼说的那样分粗精车最简单了。

网友:
也许有待了解

网友A(2012-12-10):
可以改进一下刀具嘛!把拉刀做长一点,每个齿的跳动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进一下刀具嘛!把拉刀做长一点,每个齿的跳动量小一点

额,他说的是车内孔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就来求答案 ~~~~~~~~!有几个你会满意呢

网友:
刀要够硬,转速要低

网友(2013-01-10):
刀片,沾过火的怎么还缠铁屑??多大的孔,留二三十丝用涂层刀片儿镗一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