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螺纹正反牙杆与牙套的配合

楼主(2012-03-27):
TR36*3长度800MM的牙杆与牙套配合,应该选用什么材料,或者要不要调质,如何防变形,加工此类工件要注意什么,才能达到进退自如

网友:
我们厂有此类牙杆,但只有200多MM,没有调质,但要镀铬!

网友:
最近刚设计完一套工装,其中的螺杆和螺套材料为45号钢,调质加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