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回路的动画演示用什么软件制作?

楼主(2012-03-27):
请教一下,液压回路的动画演示用什么软件制作,
就是那种flash动画,那种简单的线条结构的动画,
谁知道三位四通电磁换向回路的动画演示在哪有

网友:
偶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
帮顶一下吧,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2013-01-15):
DSHplus流体传动与控制仿真软件

产品型号: DSHplus

DSHplus源自国际流体动力学会(IFAS),是全球著名的流体传动与控制系统仿真软件.DSHplus通过搭建图形化的液压系统原理图,可以方便地对液压,气动控制系统进行各种分析,并可以与物理硬件连接,实现实时仿真.
在液压-气动的传动技术领域的非线性问题的动态系统检测中,传统的方法会使问题变得复杂,而象DSHplus这样的数字模拟软件就显得十分有用和方便。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系统工程师都在用DSHplus。在图表建模的基础上,DSHplus重点是描述系统的功能单元(模拟重要因素)。元件库中包括液压、气动、控制和机械零件。接下来的回路类推法让使用者很轻松和方便的设计模拟模型,并能很快熟悉使用DSHplus。

DSHplus的技术库
DSHplus技术库是各部分技术库的的集合。每一部分都是针对一个专业技术领域。这个技术是按这样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不仅有液压系统部分的概念,还有机械系统和控制系统部分。

液压库   液压库中包括各种液压零部件,如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缸、控制阀、安全阀、校验阀和蓄电池等。管路情况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了重力影响的集中或分散式波动方程模块,管路的摩擦,流体的惯性和由摩擦决定的频率。

气动库 气动库包括气动部件的所有设置。有各种可能用到的气动系统的模块和有关的静态和动态特性的研究。这个库的发展与设在亚琛的流体动力和控制学会(IFAS)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学会是一个研究流体动力及控制的专门技术的国际性组织。

控制库 控制库包括各种资源的简表模块、线性和非线性的零部件、用户定义的功能、模拟控制和数字控制的控制原理和逻辑原理。

机械元器件库 机械库中包括了象电机、内燃机、固定的或开关式的离合器、制动器和齿轮等,利用他们可以快速地建立一维(1D)的机械系统模型。由于这个和DSHplus的库是完全兼容的,因此,用户可以将机械系统集成到任何一个DSHplus的模拟项目中去。利用这个功能,用户甚至可以研究由液压泵驱动的动力系统的特性。

温度-液压库 为了满足用户对分析液压系统温度特性影响的需求,FLUIDON公司开发了一个用于预测循环流体和热量流动速率系统中任何一点的温度的库。因此,用户可以在实际生产之前的设计阶段就能够,预测系统中任何一点可能存在的温度隐患。

FLUIDON公司特殊库DSHplus的用户已经拥有FLUIDON公司的超出其产品范围内的特殊库。由于这些库涉及到用户产品的保密性,但是提供给合作者或用户是可能的。

网友(2013-05-13):
那玩意就应该是flash动画,不可能是什么专业软件的仿真。

网友:
恩 是flash动画类的

网友(2013-08-06):
你说的那个应该就是flash,但要是做液压气动仿真应该是fluidsim吧,

网友:
估计不难

网友:
这个用flash应该可以自己做的,我同学毕业设计时就是用ppt做的课件,然后里面插入flash动画。(液压元件与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做吗?我想找人邦我做哪个液压泵原理动画

网友(2014-05-15):
这是要做flash动画啊

网友:
FLUIDSIM仿真软件,FESTO公司的

网友:
solidworks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4-07-23):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15-01-21):
就是Flash做的,一年前做过一个。

网友(2015-04-15):
就是用Flash做的,在cad中画图 然后导入Flash   ,再做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