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型号怎么选?

楼主(2012-03-27):
原始数据:传送带滚筒转速240rpm;电动机功率:V=2.5KW;电动机转速1440r/min;皮带效率0.96;齿轮效率0.98。
怎么选电动机型号?????

楼主:
大家帮忙下,这个毕业设计很重要的

楼主:
救命。。毕业设计啊。。。。

楼主:
在线等、、。。有做过课程设计的帮忙下。

网友:
你电动机不是有参数了吗....
再者关于电动机,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而选取电动机,一般有以下几个重要参数参考
在计算之前你得知道传送带,目标物的质量,滚筒大概的摩擦因素,滚筒直径
1.根据你所要求定下传送速度(注意马达圆周转速换算至直线速度单位),根据提供电源请款选取减速机转速
2.计算减速机必要力矩(摩擦力X滚筒半径)
3.根据减速机必要力矩计算电动机必要力矩(注意传送效率,传动比) 此时已经基本确定电动机型号
4.计算惯性惯量是否符合减速机输出轴要
工作的时候我是这样计算的,你那个课程设计不太清楚,自己再慢慢考虑吧
加油啊!!!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