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三次元自动校正后最大偏差达到0.003,手动校正则只有0.0004以下

楼主(2012-03-27):
求助:三丰三次元自动校正后最大偏差达到0.003,手动校正则只有0.0004以下

两天前还正常,今天前没有动过。各部分检查,过气压正常,基准球探头无异物无伤。换其他探针还是这样。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
如果是扫描测头可能需要调整控制器参数了,如果触发测头试试手动校正多取点点看是不是和自动校正能吻合吧

楼主:
是触发侧头。很奇怪的是,今天早上手动校正时出现0.005xx,下午再用手动校正多次又恢复到0.000xx了。已排除是基准球和探针的问题(拿去同类型其他三次元校正正常),测头基座无松动。测量环境温度20~22度,湿度40~50%左右,气压有使用干燥机,气压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