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了解自卸车前顶式液压缸的?请进

楼主(2012-03-27):
油筒和导向套是焊接的??还有油口那么高,不是高于中间筒的最低位置吗?是不是里面有套筒顶着?

网友:
你的图画错了!第一张图是拆掉带耳轴的支顶筒,它实名叫伸缩油缸,根据车厢的长度而决定油缸伸出长度,它里面有3、5根缸管,况且进油口方向朝向驾驶室。顶升时是一节一节地朝外伸出,每根伸缩缸管底部都锁口环还有耐磨圈或者导向圈就这样。

网友:
2楼我写错了!!!缸顶处有锁簧!再伸出一节根部也有锁环,每根缸管锁簧上部都有安装油封、耐磨圈槽,每个厂家生产的油缸都不一样。

网友(2012-05-19):
学习一下,对这个不太了解,顶起来!

网友:
等待专业解答

网友(2012-07-27):
河南汝州就有做的 ,但很简单,就是几台车床和钻床。 ! e6 \) p  L" n! A'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