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气控的三位四的液压换向阀。

楼主(2012-03-27):
各位大侠:
        我想做一个气动液压组合控制的系统。想把气动阀及液压阀的动作关联起来。不知道液压的换向阀例如3位四通阀除了电磁,机械手动外,有没有气控的液压换向阀。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三位四通换向阀必须配置两个小气缸(铝制),而小气缸要由气动换向阀控制,停用时必须保持中位,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位四通换向阀必须配置两个小气缸(铝制),而小气缸要由气动换向阀控制,停用时必须保持中位,很简单。

贴个气动的换向阀看看!没见过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个气动的换向阀看看!没见过啊!谢谢!

楼主;那是多年的事了用于防火场合,自制的现在可能见不着了。

网友:
同意2楼建议。其实就是再加一组气动换向阀和气动缸.气动缸在未工作时要使液压阀处于中位。抛丸机的流丸闸阀的气动缸体积较小,应该可以。

网友:
有,电话 13601295042 张先生
北京

网友:
气控阀,3位4通,流量200L/min,压力22MPa。

网友:
气控应该有啊 你可以去实体店问问

网友(2012-09-17):
有意大利

网友:
有,北京华德就有

网友(2013-01-25):
图中这是多路阀,是多联气控三位四通阀,可以选用任意一联,而且还带着溢流阀,还可以手动。我最近有个项目就是选了这种,而且是一联的。另外还有一种单独气控三位四通液压阀,多用于自卸车。

网友(2014-12-03):
学习了   新人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