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做左旋方螺母丝杠的么,救急啊

楼主(2012-03-28):
参数参考THK BNT2505-2.6-258L-左旋 2套
货期越短越好,救急啊
方形螺母主要尺寸见附件

网友:
什么意思啊?这是哪里用的?好像是滚珠丝杆的螺母座?

楼主:
哪里用得不重要
这个图片是“无预压方形螺母”的安装及外形尺寸

网友:
呵呵,这个产品我做过,不过,是右旋,甚至尺寸都有相似.我加工的螺纹在M24*3

网友:
多大的左旋螺纹,梯形牙还是三角螺纹。什么材料,丝杆多长?说详细点,

网友:
方法一样的吧,只不过进刀方向不同啊。

网友:
没有丝杠图纸和要求啊?上个图吧

楼主:
多谢大家关心,已联系到相关厂家

网友A(2012-10-05):
2505-2.6-258L-左旋 ,2505就是中径25MM,导程为5MM,钢球2.6圈,L是左旋,我公司有在做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找到厂家做完了

网友(2013-04-16):
国产的也有方型的,但真的不多,需要定做

网友B(2015-04-25):
请问你当年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当年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

搜国产的厂家,现订做的,只要求保证安装尺寸,好像也用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搜国产的厂家,现订做的,只要求保证安装尺寸,好像也用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你好,我现在设计一个升降机,我的设计方案是丝杠螺母,要求是物料重量为1000千克,升降机要求速度是  3.5cm/s  这个丝杠螺母怎么选择     毕业设计做的,求大神帮助啊,我的qq:9757015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设计一个升降机,我的设计方案是丝杠螺母,要求是物料重量为1000千克,升降机要求速度是  3. ...

毕业设计还要实物?!
THK可以定做左旋的,货期略长,也不便宜
找本THK的电子样本,上面有详细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5-2.6-258L-左旋 ,2505就是中径25MM,导程为5MM,钢球2.6圈,L是左旋,我公司有在做

你哪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