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渐开线花键的传动失效,请教

楼主(2012-03-28):
如图所示花键使用半年后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

补充一下,材质为42CrMo,锻制,调质。模数比较大m=6。

楼主:
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A:
齿轮硬度不够,或使用超过设计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硬度不够,或使用超过设计负荷

怎么解决?表面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硬度不够,或使用超过设计负荷

忘记说了,受力是左右交替的往复运动。

网友A:
表面淬火接触强度会提高1倍以上,没有其他参数,也不清楚够不够

不过肯定会变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淬火接触强度会提高1倍以上,没有其他参数,也不清楚够不够

不过肯定会变好一些

,谢了。

网友(2013-01-16):
现在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好了很多,但是我加大了模数,加宽了齿厚。

网友:
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应该会好些

网友:
看来是强度不够提前老化了。

网友:
压溃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