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铝管加工如何解决不断销?请教

楼主(2012-03-28):
现在铝管的加工订单。。遇到特别困难的问题就是在车削过程中铝销不断的。车内孔的时候还排不出啦。。让铝销卷到产品光洁度非常不好看。而且产品光洁度很严的。现在只能粗车一刀后暂停把铝销拉出来后,再精车一刀。。这样加工过程中耗的时间比较长。。。有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楼主一样求真相。

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网友:
断不了的,别说铝,就是20号钢都难断,当初和山特德人试了好多方法都断不了。

网友B:
不用想了!没试过是可以断的!用内冷刀杆高压水逼出来吧!用铝专用刀片!精车留0.2余量!出来的屑不会挂伤表面!粗精刀要分开!不然没效率!

网友:
粗车走刀量加大F0.2-0.3  精车转速加快 速战速决 冷却液要过浓过大这样精车才不会伤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想了!没试过是可以断的!用内冷刀杆高压水逼出来吧!用铝专用刀片!精车留0.2余量!出来的屑不会挂伤表 ...

谢谢提出的建议。。。试下可以不

网友C:
可以断,但刀的各项参数很难去描述,下面的图是我加工吕合金(软吕棒料非铸造)的切屑.直径150,转速1800,进给每转0.25.

游客

网友:
拜托,你试试精车断不断,你这一刀吃这么多,当然可以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断,但刀的各项参数很难去描述,下面的图是我加工吕合金(软吕棒料非铸造)的切屑.直径150,转速1800,进给每 ...

但我试过是不断的。。可能材质不同吧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文字/标点/分段要注意哦~: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文字/标点/分段要注意哦~: 0
那你说不断就不断吧

网友:
发个图纸看看,深孔的产品是有这样的,用气吹出来。或者磨排屑槽。

网友:
同意6喽的建议 铝精车的时候是不会断的

网友:
楼主没说明是纯铝还是铝合金,刀具角度嘛

网友:
只有把切削参数选择合理点了!!!

网友:
铝合金的很难断
我们厂都是车铝的6063,一般用金刚石刀片(二手的刀片20元/片,很好用),看情况先每刀粗车1-2mm,转速在900-1300之间,F350-450之间,最后留0.1-0.2毫米精车转速1500-1800之内F150,冷却开到最大,切削液加浓一点,车起来又光又亮
要是再不行就两把刀一把粗车一把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