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很棘手的一个图纸,求指教

楼主(2012-03-28):
  客户给的图纸。老板让画出来。请问这样的图,用UG4.0该怎么画?哪个模块的哪个命令?步骤详细点啊!我水平很差的哦!
  图纸用CAD画的。弧一和弧二是相切的不是相交的啊!我CAD水平也不好。没有多少时间了就随便画画了啊!各个圆弧也是我随便画的。仅仅是为了说明清楚用的啊!请大虾不要见怪。!!!
  图纸就这四个长度信息和五个弧长信息。我没有漏什么哦!弧长一24.83,二28.58,三22.43四26.49五74.88.长度52,68,132,136

网友A:
我用solidworks画了一下,好像楼主图没有完全定义。

网友:
没有确定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solidworks画了一下,好像楼主图没有完全定义。

你是说图纸给的内容不详细对吧!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该死的客户,自己方便了,我们怎么办啊!

网友:
呵呵  客服是上帝啊  上帝说了 怎么就怎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图纸给的内容不详细对吧!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该死的客户,自己方便了,我们怎么办啊!

老兄把原图截图放上来看下

网友:
LZ是這樣麼,約束出來的,全長是133還是136啊

网友B:
怎么全长是132,下面的是133呢,长度不对呀。

网友:
C:\Users\pangdonghai\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全长是132,下面的是133呢,长度不对呀。

  刚开始我也觉得不对,后来就知道了。上面标的是端点位置。下面标的是圆弧最长的地方。你仔细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我也知道PROE约束功能强大,但是我这里没有这个文件。我用的是UG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也知道PROE约束功能强大,但是我这里没有这个文件。我用的是UG哦!

UG也可以的啊,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G也可以的啊,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哦!谢谢大虾指点,

网友(2012-06-10):
花极端圆弧然后用约束来搞定

网友(2012-07-19):
直接导入ug不就行了吗

网友:
能为企业解决关键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大虾指点,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