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孔可否一次性成型?

楼主(2012-03-28):
我们是做钣金的公司,因客户需求需要在冷板上加工出拉伸孔,现在的方式是先用一个圆冲个底孔,再用拉伸磨具拉伸。
个人觉得一浪费时间而会导致二次对孔拉伸出来的孔有些偏,不知道还有一次性成型的磨具。

网友:
按你说的是抽芽吧,拉伸孔-----听着怪怪的。你要想抽芽抽得好看,就必须两步。一步,你就等着抽裂吧。拉出的孔偏了,是因为你的模具定位差,其他原因可忽略.

楼主:
是我们来出孔来没有牙,客户用自攻螺丝直接安装

游客

网友:
在别人帖子下点回复在写,别人会受到提醒。
客户要求你不攻丝?他们自己用自攻螺丝打??到底是个啥玩意呢,上个图看看

网友:
可以,就是不太好看,翻出来的尖齿样的

网友:
可以,就是精度不够、也不太好看,翻出来的尖齿样的,还是二次的好

网友:
都不知道什么样的拉伸,这个不好说,最好有个图纸

网友:
有个图纸好说,一般冷板拉伸孔,也就是抽孔翻边。

网友:
不明白,没听懂~能上张图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