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画了一个齿轮

楼主(2012-03-28):
加分上PRT,画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想问一下,齿形倒角是怎样弄出来的?是在生成齿形之后倒角还是在生成齿形之前倒角。我前几天也画了一个齿轮,是在画好齿形之后倒角的,特麻烦。

游客

网友(2012-04-28):
先倒角

楼主(2012-03-28):
倒角之后做齿形~~~~~~~

网友B:
楼主,你做的齿是用proe那个工具做出来的,是用扫描切口然后阵列,还是用具体的功能直接生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做的齿是用proe那个工具做出来的,是用扫描切口然后阵列,还是用具体的功能直接生成的呢。

用的是PROE的编辑功能,齿阔线是渐开线

网友:
羡慕啊,还不会的,要好好学习的!

网友(2012-06-19):
这个齿轮很难吗,回去我也画一个,我记得画齿轮书上有说明的啊

网友:
扫描切口即可

网友C:
问一下  渐开线是按基圆渐开的么?  还是按齿根圆
我画的怎么基圆比齿根圆大呢?  齿根圆和基圆之间的轮廓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好久没弄PROE了,基础都忘,想重新再玩一玩,为以后可能的工作做准备

网友:
要是阵列的话也简单,楼主用专门的工具画的呀

网友:
。。。。。。直齿会画,斜齿一直画不出,请问楼主用的哪个命令?螺旋扫描?

网友(2012-08-11):
之前学的solid edge 之后想改学pro e   发现操作时经常搞混 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齿形倒角是怎样弄出来的?是在生成齿形之后倒角还是在生成齿形之前倒角。我前几天也画了一个齿轮 ...

当然是先倒角了 后倒角你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渐开线是按基圆渐开的么?  还是按齿根圆
我画的怎么基圆比齿根圆大呢?  齿根圆和基圆之间的轮廓 ...

1、渐开线是按基圆渐开的;
2、基圆半径可以大于齿根圆半径,也可以小于齿根圆半径;
3、只有基圆半径大于齿根圆半径时,才需要考虑齿根圆和基圆之间的轮廓,一般在制图过程中使用半径为d/5(d分度圆半径)的圆弧与渐开线相切开生成。

网友:
齿轮的齿是怎么倾斜的?楼主

网友:
也要学着画一个

网友:
齿轮不是有标准库吗,调出来输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我要学习这个软件。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也要加油了!

网友:
后倒角的话就用环切咯,也很简单。只是按加工工序的话不可能后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