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90MA的X轴和Y轴,要设定成旋转轴。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2-03-28):
GSK990MA的X轴和Y轴,要设定成旋转轴。怎么设置啊?

网友:
干嘛设定旋转轴啊,不是还有第四轴空着啊

楼主:
因为设备的X轴和Y轴做旋转运动(联动) 就算是用上第4轴的话,还缺一个旋转轴的啊!

楼主:
联系过广数公司,GSK990MA不支持。 现在换成了218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