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10年的普车,能达到图纸要求么?

楼主(2012-03-28):
看了一位老师傅加工此产品,感觉这样能达到图纸要求么?设备-——普车 工龄10年以上

   下料D110x155——平端面一车外圆至D100长度25——调头加工夹D100外圆——平端面取长152—— 精车外圆至D64长度130——钻D34通孔——粗糖\精镗D42至尺寸——精镗D34底部至底部孔口C(为后序顶针做准备)——调头加工——夹紧D64外圆,自制顶针C处孔口——平端面取总长150——粗车、精车D42外圆;

网友:
感觉够呛,不过也不乏高手能干!

网友:
时间太久了吧。。。不过可以试试看。。。

网友:
为什么就只能用普车呢,那样对师父要求很高,呵呵。。。

网友:
个人认为床子不在新旧。要看保养。现在新买的床子除了外表美丽,还真看不出有啥优点。

网友:
我觉得精度难以保证,那个∮42的公差难以保证。最好是磨床保证精度

网友:
一般床子加工的工件,不圆度有多少?
这个+ - 一丝的精度,不知道是如何考虑椭圆度的? 以长轴为准还是短轴为准?

网友:
2个42的同心度 有点困难

网友:
同意楼上  两端的42的同心度 保证不了!

网友(点评):
打吸表的还是没问题的,第一看床子的包养 第二就看师傅的水平 问题不大

网友:
关键看你如何装卡还有工序。这不算太高难的。

网友:
下料长点,一次装卡完成

楼主:
个人感觉要保证正负一丝精度首先床子自身精度 其次顶针精度 应该保证不了

网友:
感觉有点玄乎,床子用了10年了,谁用的、咋用的、导轨、齿轮磨损呀,等等?找个高手也许能赶出来。

游客

网友:
那个师傅干车床十年多了 感觉技术很牛! 经常看看他们加工工艺,学到不少!

网友:
只要好使就行

网友A:
先把上面42和内孔加工好,在用心轴上工装车下面42。个人认为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上面42和内孔加工好,在用心轴上工装车下面42。个人认为是这样

0.02的同轴度 芯棒应该很难保证吧?

网友:
普车,比较难,如果不是特殊检定的,基本达不到,机床精度就决定了。和师傅的经验已无决定性关系了。

网友:
如果对床子不放心,可以检下主轴精度。这个活只要主轴精度合格普车基本没问题。另外我觉得你制定的工艺不行,按这套工艺走同轴度难以保证。

网友:
关键看你如何装卡还有工序。这不算太高难的

网友:
师傅既然敢接,尺寸控制应该有保障的。同轴度不好说,既然干了你可以检查工件和车床本身的2次装夹的同轴度。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