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锥管螺纹编程,GSK980TDb,美制的1寸2寸3寸

楼主(2012-03-28):
菜鸟在此求锥管螺纹编程,GSK980TDb,美制的1寸2寸3寸,谢谢

网友:
G20英制编程    G92或G76   R值车锥度

网友:
换算成公制车也行,每英寸多少牙,每个牙的距离····书上能查到的
参数001bit0是设置公英制输入的···。
G32 G92 G76指令的F换成I就是英制螺纹(I表示每英寸多少牙)

网友:
有人可以举例就好了,,,,,,,,很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