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机滚出的螺纹为什么同心度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2-03-28):
我们用滚丝机滚出来的螺纹有10几丝跳动,如果能控制到5丝就好了.请教各位需要怎样做才能控制到5丝?谢谢~

网友:
如果零件没孔,要注意校对底支撑的高低,使零件能准确的在两滚丝轮中心;如零件有孔,除注意调准推杆芯位于两滚丝轮中心外,推杆芯还要能有一定的左右自由摆动量。再就是检查一下滚丝轮的圆度。

网友:
滚丝机是不定心加工,基本上没可能,除非加工前的料校验圆度很好而且进口机械,再加上稳定的冷却。

网友:
圆度再好也没有用啊 滚压后肯定会弯曲变形的 而且你是平滚 还是串滚
10丝跳动很正常 有要求的 都要滚后校直的

网友A:
滚丝前控制好圆度,外径公差,滚丝机调整好轴的平行度,支撑板表面最好镶焊合金,并把高度控制好,滚丝时转速和滚压时间控制好。为什么会有十几丝的跳动?我以前的厂滚的螺纹貌似没有超过0.03以上的圆度和跳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丝前控制好圆度,外径公差,滚丝机调整好轴的平行度,支撑板表面最好镶焊合金,并把高度控制 ...

你们滚的是什么螺纹 多长的 不会弯曲 变形?

网友B:
我们用铣的方法,一丝以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铣的方法,一丝以内。

旋风铣吧  那和滚丝当然不一样 你这个和车基本一个概念 工件不会因为加工而弯曲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丝前控制好圆度,外径公差,滚丝机调整好轴的平行度,支撑板表面最好镶焊合金,并把高度控制 ...

能达到5丝以内吗,请问要做什么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旋风铣吧  那和滚丝当然不一样 你这个和车基本一个概念 工件不会因为加工而弯曲变形

旋风洗我们也有就是活的量比较大,所以考虑用滚丝机提高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