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2-03-28):
本人现在有一个小产品,数量为一年30到40万件,各位高手请帮忙看一下中间那个14.2*25的槽怎么加工比较好,如果有做外加工的朋友,有意向的也可以跟我联系,QQ1057431316,本人宁波的

楼主:
样品如图,详细尺寸见图纸

游客

网友:
用铣床上回转工作台装三爪,百分表打正铣削就ok.

网友:
有批量的话用锻件做吧,中间槽可以铣。

网友:
做出模具铣床加工是很快的了,可以联系我

网友:
多件铣,杭州有朋友能做

网友:
直接铸出,精度高量大的话,拉刀!

网友:
需要整个加工还是光铣槽。我也是宁波的可以帮你加工

网友:
啥材料啊?  量大就要考虑开模

网友:
开铸件模就可以了
。。。。。。。。

楼主:
材料是20号钢,我准备用拉光料,这样四个大面不用加工,就是担心槽子不好弄,直接铣容易变形,老外要求蛮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是20号钢,我准备用拉光料,这样四个大面不用加工,就是担心槽子不好弄,直接铣容易变形,老外要求蛮严 ...

定做模具拉异形料,然后用三面刃或者立铣刀加工。

草图草图不许吐

网友:
先看加工量,量多少不一样的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