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断刀是为什么?

楼主(2012-03-28):
我们是组合钻床加工铸件的,加工一个角度为2°的斜孔时,经常在刀快要出来的时候,钻头的根部断掉!铸件牌号HT250,刀具是标准Φ15钻头,钻深91。
断钻头的原因是什么?能否通过修磨横刃或是锋角解决此问题呢?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的确是个好问题!赞一个!
我个人猜想,原因是在最深处要钻通时钻头单边受跟转速同频率的径向力弯折的关系。
可以通过使用大前角(钻头磨锋利)和临近钻穿时候降低转速能有限度改善;
最终解决方法,如果是我做,我可能会在出口端先铣出一个与钻头轴线垂直的平面来,铸出时做一个比较大的突台,先铣一个2度倾斜的平面,最后刨平。(因为深径比太大,估计钻头钻出的位置不会很准)。
或者控制深度,不允许钻穿,倒头另一面再钻。

网友(点评):
回去想了想,可能不对。才2度,影响没这么大。是不是切入的时候钻头就一直望上弯?预计出口跟实际出口距离有多少?

网友B:
2楼分析的很对,但增大前角会造成扎到,更容易断钻头。可以磨薄板钻头试试,快钻透时进刀量不要太大。

游客

网友:
增大前角不是增大两刃间的夹角,而是增大切削刃的前角。两角间夹角不宜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个好问题!赞一个!
我个人猜想,原因是在最深处要钻通时钻头单边受跟转速同频率的径向力弯折的关系 ...

你的原因分析得很透彻,觉得你说的很对。
但是用“出口减速”“出口修改”这样的方法不可能。因为是生产线加工,前序的布置都是固定的,加工节拍也是固定的,如果要新进机床,要花几十万的成本,领导不可能因为几个钻头同意的。
我看了一下钻头前角,好像已经比较大了,“修磨钻头前角”能不能改成“修磨后角”?会不会如楼下所述造成问题?能不能用修磨横刃的方法(下图X型修磨、下图双重顶角修磨)等方法予以解决呢?

游客

网友:
同意用复合切削刃的钻头,拉长透的时间。使的钻穿是逐渐的,边沿逐渐缩小量,就不会断钻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分析的很对,但增大前角会造成扎到,更容易断钻头。可以磨薄板钻头试试,快钻透时进刀量不要太大。

请教一下,“扎到”和“薄板钻头”分别是什么意思?愿闻其详!

游客

网友:
扎刀,薄板钻头类似开孔器的形状

网友:
是不是刚开始钻的时候是斜面,钻头导向不正确。另外在钻出的时候速度应该减小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扎到”和“薄板钻头”分别是什么意思?愿闻其详!

不好意思,应该是扎刀(就是憋住钻头).薄板钻头在倪志福群钻里有,可以自己查找,那样你会理解的更细更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原因分析得很透彻,觉得你说的很对。
但是用“出口减速”“出口修改”这样的方法不可能。因为是生产 ...

修磨横刃只能起到减少阻力的作用,双重顶角会增大切削面积。如果是Q235或45#的话或许还行,但如果是HT250会加速钻头磨损。

网友:
经常在刀快要出来的时候,钻头的根部断掉!

和这帖子是一个道理。
一样深的孔,钻通孔比钻盲孔费钻头,是这样吗?为什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712

网友:
是不是铸件孔的端部有疏松缺陷,从而造成钻头受力不均,钻头受剪、折断。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这和钻头没多大关系。关键是夹持工件必须有一个好的工装,使工件须钻孔与钻头垂直且夹紧。只要在初切入与后切出时用力稍轻,钻头是不会断的!呵,呵,呵!

网友:
快钻透时,正好是边上最厚,别到钻头刀刃边上,这是力矩最大,所以……

网友D:
你们钻头锋角多少?是不是可以加大锋角来解决啊?

网友:
再进钻和出钻找毛病。如果可能像这样的孔在有轴向进给功能的铣床加工。

网友E:
正常钻头在钻斜孔时钻头斜着接触表面时立不住,会产生偏移而使钻头开始别劲,随着钻深的增加,别劲越来越大,超过钻头承受能力,钻头就断了。
* Q6 ]# N0 E+ X- l5 H钻斜孔最主要的是开始接触活时,钻头尖要能立得住,不能有丝毫的偏移,普通的118°角钻头即使把横刃修磨得很窄,也没多大用处,原因很简单,钻头是斜的,切削刃单边切进,钻头受的仍然是斜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使用普通角度的钻头,前面说到的木工钻就可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钻头的形状又称为三尖两刃钻。主切削刃为下凹月牙形,锋角尖锥形,比两切削刃边角稍高一些,这样中间尖角定住中心后,刃边角开始划孔,由于主切削刃低于边角,挤压力和钻尖受到的斜向力相反,就不容易别劲,也就不会断钻头了。这种钻头的磨法属群钻的一种。

游客

网友:
同意前辈看法,收益。
双重顶角的钻头是打薄板和型材的,打这个的话,那小尖会崩的。

网友:
感觉很受益,我想了一下觉得最简单可行方法,还是在最后降低进给速度,如果是手动进给,很好控制最后钻通的进给速度,数控的也可以通过程序改变。还有就是断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加工深孔,如果孔不深,2度的斜度对刀子的寿命影响不大。所以如果用数控孔循环加工,应用G73指令。

网友:
横刃加大,顶角加大,试试,如果可调整,进给减小。

网友:
赞同16楼六角车大侠的话,但是我觉得磨群钻对于一般技能的工人来说比较难。现有条件下,在钻头快要出工件的时候减少进给量可以防止折断。就是钻孔中感觉手上一轻,不用这么大力了。这时候,反而要慢慢的进给。另外,减小外刃处的前角也是很好的措施。

网友:
设计个专用卡具,应该不太难吧

网友F:
原因应该就是出孔时两边受力不均 先打中心孔 之前加一个工艺凸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这和钻头没多大关系。关键是夹持工件必须有一个好的工装,使工件须钻孔与钻头垂直且夹紧。只要 ...

钻的孔需要2°的夹角,怎么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因应该就是出孔时两边受力不均 先打中心孔 之前加一个工艺凸台

是钻头进口加工艺凸台还是出口?进口是加工面,不能加凸台。而且打中心孔需要再加一台机床,根本不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钻头锋角多少?是不是可以加大锋角来解决啊?

锋角118°。能不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加大锋角如何解决此问题的啊?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钻头在钻斜孔时钻头斜着接触表面时立不住,会产生偏移而使钻头开始别劲,随着钻深的增加,别劲越来越大 ...

我们磨刀间的工人不会磨群钻,我试着用十字修磨的方法(下图),将横刃变成刃尖。原来横刃都是大的负前角,我这样修磨后变成小的负前角。这样有用么?我的锋角118°,需要加大么?

网友G:
既然不能用中心钻,建议LZ 在钻头入口处加一导向用的钻套,防止钻头飘逸。我们这经常在HT250铸件上钻斜深孔,由于先用中心钻钻了一段导向孔,所以很少发生钻头折断的现象。另外,可调整一下切削参数,比如进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不能用中心钻,建议LZ 在钻头入口处加一导向用的钻套,防止钻头飘逸。我们这经常在HT250铸件上钻斜深孔 ...

   本来就是有钻套的

网友:
孔的底端垫一块废板,这样通孔变成盲孔了,

游客

网友:
的确是个好方法,但是可惜我这很不适用。我这是生产线加工,夹具都是固定的,顶面压紧,上下夹具之间也就能插进去一片薄板。而且要保证加工节拍还不能增加机床~进给速度也不能在加工过程中改变,的确很难。
啥都不说了,这个方法我觉得最简单最好,以前读书都学过,可就没想到呢

网友:
快穿时慢慢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磨刀间的工人不会磨群钻,我试着用十字修磨的方法(下图),将横刃变成刃尖。原来横刃都是大的负前角 ...

修磨横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可使钻尖稳住不偏移,如果认为群钻不不好磨,也的确容易打尖,贴一张类似图片,可以先打中心孔再划孔,效果也很好,也好磨一些,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锋角118°。能不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加大锋角如何解决此问题的啊?大侠~~~

个人拙见哈,我想锋角再加点的话是不是两边受力更均匀一些?

网友:
做个工装护套

网友H:
你的进刀面直接用钻头上?没有用中心钻引孔?断钻头就是钻头的切削刃在孔快要穿时受力不均匀。如果可以改工艺就改工艺,就是不要完全钻穿,刚钻破就可以了。然后倒过来钻,钳工完全胜任。不能改工艺就把钻头的顶角改大,至少增加10°,简单的说就是增加切削刃的长度,具体的修改多少需要现场试验。

网友:
钻头的材质,哪个牌子的?钻头带内冷吗,加工参数是多少?出口时平面还是斜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钻头进口加工艺凸台还是出口?进口是加工面,不能加凸台。而且打中心孔需要再加一台机床,根本不可能啊 ...

工艺凸台在出钻面 钻完孔后再铣掉,换个中心钻不就行了 不用换机床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进刀面直接用钻头上?没有用中心钻引孔?断钻头就是钻头的切削刃在孔快要穿时受力不均匀。如果可以改工 ...

顶角增大切削刃长度不是减小么?还是说的是顶角减小?

网友:
你开始是斜面 钻下去就飘飘了 你钻引孔没

网友I:
钻头刚给你出来时断掉,是因为在钻透的瞬间轴向力减小,钻头向进给方向蹿动导致钻杆扭矩加大,从而断裂。我觉得应该减小钻头顶角,在不影响排屑和使用寿命的情况下,钻头顶角应尽量减小,个人愚见。

网友J:
找工艺解决问题,你这什么都做不了主没法操作,就算找到解决办法你也改不了工序工艺。你们大厂里就是这样,像我们小作坊里没工艺自己怎么做的快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钻头刚给你出来时断掉,是因为在钻透的瞬间轴向力减小,钻头向进给方向蹿动导致钻杆扭矩加大,从而断裂。我 ...

愿闻详解。进给方向窜动如何导致扭矩增大?顶角减小是如何改善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工艺解决问题,你这什么都做不了主没法操作,就算找到解决办法你也改不了工序工艺。你们大厂里就是这样, ...

老兄啊,没办法啊,断个钻头不过十几块钱,费了零件不过四百多块钱。若是耽误了生产节拍,一整个线上的工人工资都随着减少。若是耽误了装配量,一台少挣上万块。惨~~~~~

网友(点评):
什么 材质的钻头呢? 高速钢 还是 整体合金的呢? 怎么那么便宜呢,才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闻详解。进给方向窜动如何导致扭矩增大?顶角减小是如何改善的呢?

瞬间进给量加大,导致扭矩加大,减小顶角就是为了防止瞬间的大进给。

网友H:
就是把钻头磨成< 不要磨成〉,磨尖一点

网友:
如果只是出来的时候断的话,应该是受力问题。

网友:
建议钻头快要钻穿时进给量减小

网友:
现在有点卡了。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把钻头磨成< 不要磨成〉,磨尖一点

奥!那就对了。这么改顶角是减小了。我试一试。

网友(2012-07-21):
刚 进入工件的时候  是平面吗?会不会也是 2度的 角度呢?15的 钻头根部断掉不容易啊
是的话  可不可以加到工序,铣个小平面,记得哪家刀具公司样本上在钻3度的平面时,钻尖进入工件
之前 要用进给的50%  完全进入之后才100%,  我恍惚记得是这样的,我也是说说

网友:
对了  钻完孔的直线度 好吗? 90长,

网友(2013-04-21):
你可以试试出刀的时候改成反转进行退刀,这个只是个人想法,

网友(2013-09-15):
改变顶角角度

网友:
或许可以考虑用E型钻尖钻头试试

网友:
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