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TIA零件会这个样子?

楼主(2012-03-28):
为什么CATIA零件会这个样子。。打开都打开不了。。但是在catia里面的打开却能打开,,我原来的是r17不会这样,之后装的r19就这样了,然后我换了r20的还是这样,求高手帮帮我。

网友:
这属于文件关联,右击零件文件,选打开方式,从弹出的对话框选择catia。

楼主:
灰常感谢,我在19版本的时候试过可是没用,用catia打开的话文件图标不是正常的那样,不过我现在试了一下,发现有用,所有文件都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O(∩_∩)O谢谢!

网友(2012-07-11):
这就是文件没有关联上呀,选择打开方式打开呗

网友(2013-03-16):
我的电脑好像不是这种情况啊!我也是用的R19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