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面磨床,求推荐(加工8寸以下)

楼主(2012-03-28):
球面磨床,求推荐(加工8寸以下)

网友:
不知道您要做什么东东,什么叫八寸以下?

游客

网友:
我想8寸是直径200的圆球

网友A:
球面磨床是神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面磨床是神马?。。。。。。。。。。。。

                              加工球阀的

网友(2012-05-07):
顶上!我也需求球面磨床,不知楼主加工什么零件。

楼主:
做阀门,你是做什么的

网友:
我是做偏心轴球面,油缸活塞球面。

网友B:
苏州纽威有做。可以询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州纽威有做。可以询问一下

他们是做大的,小的不做

网友(2013-07-22):
万能纳米磨床是机床上用变通刀具将加工件加工基本到位后,再用纳米磨床一次高能加工,即可使金属表面粗糙度提高4级以上,表面粗糙度一般在0.1以下,个别可以会在0.1-0.4之间,金属表面加工层洛式硬度提高一倍以上,并提高了工亻有央的耐磨性和抗腐蚀性,可减少一道加工工序,代替普通磨床,抛光,研磨等金属表面光整.

原理:利用金属原子高频驱动下运动的特点,给予金属表面以高频驱支,对金属表面进行光整, 使金属表面光洁达到镜面效果,RA值一般在0.1以下,从而提高金属表面的微观硬度,表面粗糙度,耐磨度,疲劳强度,疲劳寿命.

适用:应用行业及加工工件:大型转子、液压件、轴类、内壁、深孔、镜板、断续弧面、辊类轴头等金属表面光整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