擒纵轮机构仿真,请教

楼主(2012-03-28):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用擒纵轮机构实现间歇运动啊,我把附件传上来了,还望教教我。

楼主:
哎,发帖两天了,一个人都没回

网友A:
能描述一下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吗?还有你现有的机构是如何运行的?据我看那个擒纵叉只能左右微弱地摆动,擒纵轮与擒纵叉完全脱离,可以绕轴自由转动。还有那个盘轮是驱动用的吗?能驱动得起来吗?

楼主:
主要运动我已经把图片发上来了,是要实现它的间歇运动。擒纵轮一直是转动的,上面的轮盘带动擒纵叉左右摆动,擒纵叉碰到限位钉就停住,然后擒纵轮在转动过程中碰到擒纵叉停止转动,当上面的轮盘在回程时有碰到擒纵叉带动擒纵叉向另一个方向摆动,在摆动过程中,擒纵叉就释放擒纵轮,擒纵轮继续转动。当擒纵叉碰到另一个限位钉时停止摆动。然后擒纵轮碰到擒纵叉又停止转动,如此循环,实现它的间歇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描述一下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吗?还有你现有的机构是如何运行的?据我看那个擒纵叉只能左右微弱地摆动,擒 ...

我这下描述的比较清楚了吧,还望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谁能介绍几种延时机构?最好是纯机械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fromuid=186163

网友A:
上面采用电磁铁吸附实现换向摆动,下面加1组对中弹簧减少电磁铁动作时的冲击,同时在2端电磁铁都失电的情况下,摆叉处于中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采用电磁铁吸附实现换向摆动,下面加1组对中弹簧减少电磁铁动作时的冲击,同时在2端电磁铁都失电的情况 ...

我只是想把我画的图来仿真,不需要加什么电池这些。实现摆轮的来回摆动是靠游丝来实现的,游丝是软材质,solidworks不能仿真软材质,所以就省略了。想让它仿真,就是不知道怎么添加旋转副,碰撞这些。

网友(2024-10-13):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把我画的图来仿真,不需要加什么电池这些。实现摆轮的来回摆动是靠游丝来实现的,游丝是软材质, ...

lz要实现间歇运动,完全可以使用日内瓦轮啊,或者分度器,
为何一定要执着于擒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