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普通cad图中的参照图内的相关图层?

楼主(2012-03-28):
如何关闭普通cad图中的参照图内的相关图层?说的可能大家听不懂,我详述如下:
今天我打开一个图,例如风管图,该图中插入了参照,比如X-01这个建筑参照底图,在X-01这个图中有20个图层。我在风管图进行操作,当我点击建筑底图中的一个物体A时(比如这个物体A处于文字说明这个图层),这时整个建筑底图都被选中,这是我想关闭物体A的显示,但是苦于我事先不知道物体A具体处于哪个图层,所以请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什么插件能解决我的问题。当然一种方法是单独把参照底图,建筑底图打开,然后点击物体A,查看A处于哪个图层,这样就能够在风管图中有目的的关掉物体A所处的图层,但是这个对于图层比较少,图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比较方便,如果底图图层比较多,比较大的情况下来回切换很麻烦,而且还要单独把参照底图打开。

网友:
你选中A,自然在图层下拉框中显示这个A所在的图层。当然我用的是CAXA

楼主:
楼上,普通cad是不行的

网友(2012-05-23):
Autocad 打开工具栏图层 选线  关掉工具栏醒目图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