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阶梯剖在剖面展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完全展开?

楼主(2012-03-28):
这个阶梯剖在剖面展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完全展开,也就是完全展开这个选项是灰色的,不能选择?谢谢各位

网友:
阶梯剖的路径在剖中心对称的圆盘类零件时,一般就是两个方向径向和同心圆方向,您这个折线型的剖线很别致,第一次看到

网友:
你这属于旋转剖,当然不能展开了。阶梯剖是前后剖切线要平行的。

网友:
楼主问的好像是软件的使用问题吧

网友(2012-07-16):
你的剖视图 很有创新哈!

网友:
貌似剖发有问题

网友:
这个剖视图感觉有问题,非标的吧.....

网友(2012-09-28):
一般就是两个方向径向和同心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