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toolbox?画一个丝杆和丝杆螺母的配件

楼主(2012-03-28):
我是sw新手,刚来论坛不久,听说sw可以使用toolbox直接提取标准件,或者还有其他的标准件库可以使用。

我主要是想要画一个丝杆和丝杆螺母的配件。

谢谢。

网友A:
好像SW里面的自带标准件库里面木有丝杆和丝母的标准件哦
不过可以自己做个标准件库里面放入你常用的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SW里面的自带标准件库里面木有丝杆和丝母的标准件哦
不过可以自己做个标准件库里面放入你常用的标准件

那本论坛有画丝杆和丝杆螺母的吗

网友A:
论坛的其他的大侠的电脑里应该有的。
我这个电脑只有THK的型录,你可以自己到个销售公司网站找下能找到3D的。
丝杆和丝母定制的多,自己做的精度都不高,润滑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其他的大侠的电脑里应该有的。
我这个电脑只有THK的型录,你可以自己到个销售公司网站找下能找到3D的 ...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受教了,还就说为什么库里没有呢,原来都是自己下的啊~

网友:
Solidworks里面不带有丝杠的标准件
你可以下载一个新迪三维库,那里面应该有
或者自己上网下标准的三维模型

网友(2013-07-25):
sw那里面没有丝干的标  准件哈   需要自己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