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根隔离柱上安装了一组传感器,是监测隔离柱的形变还是力?

楼主(2012-03-28):
本人在学习传感器的运用,我在注塑机的四根隔离柱中发现,其中有一根隔离柱上安装了一组传感器,用弹簧紧固,但是我不知道其目的和作用,更想知道它工作原理,求助于社区的行业技术专家解答,是监测隔离柱的形变还是力?本人真是不清楚,请行家赐教。望给以学习机会。

网友(点评):
到底是测压力?还是测形变?还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你可以把这个传感器的电断掉,工作的时候看报什么错误。最好吃拆下来看,找个废机器,呵呵

网友:
在很多塑料加工厂的注塑机在工作过程中由于注射工艺超过实际设计规范,或者由于某些意外情况,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偏心力矩,从而导致注塑机哥林柱产生变形,严重的会导致哥林柱断裂。很多在塑料加工车间工作的社友应该有见过。实际上,大部分中国的注塑加工厂基本上都有出现哥林柱断裂的现象。其原因在于1:模具设计不合理,2:注射工艺不合理3:注射机本身的质量问题。所以,这个传感器的实际作用在于检测控制哥林柱在工作中的变形情况。 一般的国内塑机行业很少有此类措施,您这应该是进口机器吧!

游客

网友:
言之有理,讨教了。
哥林柱断裂一般都会在螺纹根部,材料力学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在设计注塑工艺的时候,要对模具结构有所了解,特别是流道系统偏心的模具,压力参数的调整要特别小心。
一般来说,锁模力的大小任何注射机都会在机器的控制部分有设置。由于很多的模具其浇注系统存在偏心现象,从而在注射过程中产生偏心力矩,在极端条件下,这样的偏心力矩会给哥林柱造成损伤。特别是一些液压锁模的机器
测力的传感器也是先测量形变,然后计算造成形变力
机器是日本鬼子的住友机,但是这种传感器是在格林柱的一个点,请问怎么测量变形呢?海太机600T的格林柱断我见过,是机器和模具都有问题,但是断裂部位是格林柱后端螺纹处。

网友A:
锁模力实时测量与监控:
在注塑和保压阶段,模腔压力将产生使模具分开的胀模力,为了克服这种胀模作用,锁模机构必
须对模具施加以闭紧力,称为锁模力。锁模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注塑制品的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常
用的测量方法是通过测量主导柱的弹性应变,根据应变与应力之间的线性关系间接测量出锁模力的大
小;

游客

网友:
但是本人还不知道器感应器工作原理,请赐教,谢谢
有点靠谱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压机的电控部分比液压部分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模力实时测量与监控:
在注塑和保压阶段,模腔压力将产生使模具分开的胀模力,为了克服这种胀模作用,锁 ...

一应变片被钢带装夹在注塑机拉杆表面,当拉杆表面受力发生形变时,由于摩擦力的相互作用,应变片和拉杆发生同样的形变,在通过传感器测量输出

游客

网友:
正解

网友:
学到了不少知识,感谢了

网友:
这是应变传感器,有两个接触面,靠弹簧的压力紧密接触在柱子表面,感受拉杆的伸长应变,传感器的两个接触面距离就变远了,应该是用的压阻式传感器。

网友:
估计这个位置是经过计算的,即此处变形最大

网友B:
测力的传感器也是先测量形变,然后计算造成形变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力的传感器也是先测量形变,然后计算造成形变力

测量原理是什么啊?请教!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游客

网友:
感谢zhangsl5 的回复,大概意思算明白了。日后本人多加学习。
电阻式,金属箔应变,形变引起电阻变化..输出电流,电阻和线材截面形状有关系,简单说越细电阻越高,其他还有电容、电感、霍尔、光电等等最后都是输出电信号.可以去查查

网友:
上面没有标规格么??对着规格查一查,或者找到说明书对着找找

游客

网友:
具体给个本人也不太清楚,是一家客户公司的注塑机,不好去多看什么,我在研发工业自动化。所以想多了解小各种传感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