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州数控928TEA的密码

楼主(2012-03-28):
   坛里有大侠知道928TEA的一级密码吗?第一次碰到这个系统。想改里面的参数,有知道的请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前面的人設的密碼么

楼主:
不是,出厂密码

网友(2012-06-10):
不知道最好不要乱改,不然会出现4及密码,那样就更不好弄了,,,实在不行只能找人破解系统了

网友A(2012-10-20):
需要密码吗?你OUT了!直接按“设置”,再按“D”就打开了。再按“参数”,选择数据用“MDI"方式修改,输入。再按复位键退出,就完毕了。机修的作法。

网友B(2012-12-15):
引用 网友A:
需要密码吗?你OUT了!直接按“设置”,再按“D”就打开了。再按“参数”,选择数据用“MDI"方式修改,输入 ...

真的假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啊??

我的广数G980TA  怎么用D  打不开啊 程序开关可以用D  W      这个有是为什么呢   搞机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广数G980TA  怎么用D  打不开啊 程序开关可以用D  W      这个有是为什么呢   搞机修的

我又不是搞机修的.......

网友(2013-10-03):
引用 网友A:
需要密码吗?你OUT了!直接按“设置”,再按“D”就打开了。再按“参数”,选择数据用“MDI"方式修改,输入 ...

这样都行了你就是天才了不懂还装B

网友(2014-05-02):
一级8042二级8044

网友:
广州数控928TEA的密码都是出厂就设置的一般不允许随便改动的。